请各位大虾看看 俺的PCB板

楼主(2007-07-22):
(无正文)

网友:
不错!

我不会做这个东东!
这个是做什么的!!!!!
绿的是不是还有错呀?

网友A:
嘿嘿

实际上没有错的,在PROTEL里DRC检验规则没改过来而已,因为元件重叠了

实际上元件是在两面分别安装的,个头娇小的片子在板子背面和板子肚皮贴肚皮,个头很大的片子在板子正面直接插进板子里((就是表贴安装和双列直插安装,别乱想,嘿嘿)

网友B:
呵呵

太阳之母 说的有点道理.图片显示不太好.

网友C:
线的粗细问题

实际连线中的电源线和地线与其他连线是否粗细一样?现在看着这个板上面的线都是一样粗细的。最好是电源和地线粗一些,而且地线尽量粗。

网友D:
你就不会tm一下

网友E:
电源没有处理

线怎么都一样粗????电源没有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