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的高压板如何设计啊

楼主(2007-07-25):
一般购买LCD带不带啊

网友A:
找一个DCDC就可以了啊

网友B(2009-12-22):
你可以让供应商配呀,便宜得很。

网友C(2010-01-22):
还是买一个现成的,一般10~30元一条

网友D:
你说的高压板是不是指CCFL背光部份呀?如果是的话那你还是整套小板买好了!

网友D:
它的电路很简单!但是那个小小变压器很难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