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控制器UC1608的应用?有过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急

楼主(2007-07-30):
最近用到240128的液晶屏,看uc1608的数据手册不得要领,写出程序不能点出显示字符,请教大虾们问题:
1、第3脚V0应该怎么接?内部设置能否实现应用,外接的话怎么接?
2、uc1608的初始化应该怎么给出比较好?!!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看UC1608的规格书啊

还不行,找液晶模块厂家提供技术支持最好。或者提供你的模块图纸出来让大家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B:
我用过SED1529的控制器,可能差不多吧

SED1520的第三脚V0是接10K滑动变阻器的中间端,另两端分别接+5V和GND。初始化部分很重要,如果没设置好,就显示不出来了,差一点都不成。

网友C(2010-06-17):
1# yangwu555

网友C:
你好 我现在也要用这个显示器 请问您把程序调试出来了吗?可不可以给我点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