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用多少Hz的PWM调液晶背光(LED)亮度??

楼主(2007-08-02):
(无正文)

网友A:
大于50,越高越好

楼主:
越高越好?

1KHz怎么样?以前没有用过PWM

网友B:
液晶背光(LED)亮度用PWM调?

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液晶,我以为液晶都是用一个电位器调电压来调的.
你们说的是哪种啊?不是一般的单色的字符和图形液晶模块把!

网友A:
直流最好,眼不会疲劳

楼主:
直流的成本高点,因为MCU有PWM,所以用PWM了

网友A:
就是嘛,越高越好,你自己掌握了

网友C:
1K

几K,几百,都没关系啦,注意如果是TFT的话,不要和刷新率接近或者成倍数关系。否则等着看波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