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D44780控制的20行4列字符型怎么让下面两行显示!

楼主(2007-08-03):
老师给了一块型号为TM204ABC-1的液晶模块,是HD44780控制的20行4列字符型.查了HD44780的资料都没有给出有关下面两行的指令,一些资料说这种模块(4行的)有两个使能信号输入端,但我在它的16个脚里都找不着另外一个势能端,没有个端是空的. 我把它当成1602的来用,上边两行正常显示.可是我该怎么让下面两行显示!........网上找着型号为TM204ABA6的模块资料,也是20行4列的,它的接口定义像下边那个图.可也没有给出怎么控制下两行的方法,它这个15和16脚是空的,我的是用作背光的电源了

楼主:
怎么没人来看呢 ?

难道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

网友A:
。。

DDRAM的地址不同。

网友B:
HD44780控制的20行4列字符型怎么让下面两行显示!

你把它作为40*2的写 ,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