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有关串行通信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8-01-09):
我想用FPGA做一个与PC串行通信的程序,只是简单的收与发,PC机用串口调试精灵发数,FPGA再将此数再发回!有没有现成的程序能否给我一份!谢谢了!
我的邮箱:stellen_023@163.com

网友A:
UART程序

    这个程序很多,网上搜索下一大片,我们的开发板上都有这样的例程,不知道你是在用哪家厂家的FPGA呢?如果是Actel的我有。
   对于想学FPGA的,我建议购买一块开发板来学习会节省很多的时间,因为开发板里有很多现成的、成熟的程序,不仅上手快,而且可以借鉴FPGA的代码的设计风格。所以这个好处还是挺多的

楼主:
我用的就是Actel的!
EP1C12的!
我在网上下了很多,但都太复杂!我修改后用开发板仿都不成功!
我只需要简单的串行通信就可以!2楼的麻烦你能不能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
谢谢了!

网友A:
EP1C12是Alctel的?

   我觉得你有必要先证实下EP1C12是Actel还是Altera,EP1C12是Altera 的Cyclone系列中的一个型号,怎么会是Actel的呢?我想你可能弄错了,有可能是他们的名字太相近了。但是看在上楼这位同学如此好学,那就把串口程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我当时看错了!
失误失误!
你的程序可惜不是VHDL语言的啊
我看不懂!!
我已经搞定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上的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