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版主回答一个关于嵌入51软核的问题

楼主(2008-01-10):
 既然可以嵌入51软核,那么51的调试软件是哪个?SoftConsole是ARM7的调试软件,这个软件有没有类似keil C的功能?

网友A:
51软核的调试

  51核的调试可以通过Keil来调试的,但是需要有USB的下载器硬件支持,由于Actel原厂的USB下载器很贵,需要1000多元,我们现在暂时无法免费提供这样的工具来调试。不过我们也在做USB的下载器,现在已经基本调试成功,等明年才能出来。
   解决的方法:单片机程序可以先用我们熟悉的、现有的单片机来做前期的调试,调试成功后下载到Actel FPGA内部的8051存储器中来运行,另外等明年我们USB下载器出来后,有需要的可以买一个来调试,价格肯定会比原厂的便宜很多。暂时只能这样来解决。

楼主:
再请教版主

   版主回答“单片机程序可以先用我们熟悉的、现有的单片机来做前期的调试,调试成功后下载到Actel FPGA内部的8051存储器中来运行”的意思是不是我可以将用keil编译成功的hex文件烧录到51的ROM中?就是说可以将这些代码烧录到FPGA中的51软核中的ROM空间?
    但是这个常见的51的ROM的大小只有8K,要是扩展代码存储空间的话,就要用到p0和p2两个口,那么能否再用一些FUSION其他的rom空间作为代码存储空间?不知道ACTEL提供的这个软核能否由用户再配置一些设置,比如用户可以自由配置里面的ROM的大小?
  谢谢版主回答!!

网友A:
再回答

  这个8051内核是一个网表,无法再次修改,也就是它的存储器空间的大小是固定的,存储器的扩展不需要占用P0和P2口,本身的存储器地址就有16位,也就是说能够寻址的范围是0000-FFFF,有64KB的空间,我觉得这样已经已经够了吧。
  而存储器的空间可以用Fusion内部的Flash Memory来做,一个Flash Memory就有2Mbit的大小。

楼主:
谢谢版主

   谢谢版主回答!!
   那么用常见的专门针对51的Keil C汇编好的hex文件怎么下载到ROM中?通过JTAG线直接下载吗?还是?
   麻烦版主再回答一下,因为开发套件还没拿到手,所以这些问题还请您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下载问题

    到时我们有一个实验例程的,看了就会明白,hex文件是放在Flash Memory里的,通过JTAG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