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synplife软件无法使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1-12):
  我在actel官方申请好license后放在了指定目录,但是综合工具却无法使用,请版主看下,具体信息如截图所示

网友A:
License 设置问题

  这个问题一般是在环境变量里面License的变量名没有设置正确,检测变量名的名字:LM_LICENSE_FILE,路径必须为英文路径,或者把你的环境变量设置情况贴个图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