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综合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08-01-13):
  综合用的synplify不能正常使用的原因是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对。解决方法如下:
  (1)假设你的libero软件放在了D盘,则在C盘或者D盘根目录下建立一个actel文件夹,再在下面建立个license的文件夹。
  (2)将从网站上申请到的license放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3)新加环境变量如下图:

网友A:
C or D

是不是就是说变量值
在c盘和d盘都可以啊

网友B:
变量值

看看变量值中license.dat与你下载的License.dat是一样吗?一个小写一个大写的,表示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