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usion StarKit光盘中实验例程无法复制

楼主(2008-01-14):
我的Fusion StarKit光盘中实验例程无法复制,请问大家有这种问题吗?里面word文档里写可以复制出来的啊,是不是我的这张盘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换个光驱看看

换个光驱读看看,还有注意用复制不要用剪切

楼主:
还是复制不下来

用的复制,不是剪切。换了几个光驱了,都复制不下来。也试着做镜像,也不行,这是光盘质量问题还是加了保护的数据,不给复制?

网友B:
可能光盘问题

   如果确实尝试其它电脑也是同样的问题,可能是光盘损坏,可以向发送套件的周立功分公司索要一张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