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Libero License 设置

楼主(2008-01-15):
   有些人在使用Libero 设置License出现了问题,导致可能是Libero不能用,或者是Syplify不能用,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两种原因:
     1、申请的License文件与你的C盘的卷号不对应,检查License文件里是否有你的C盘卷号,如果不对应需要重新申请;
2、环境变量的变量名和路径设置不正确,检查变量名是否为:LM_LICENSE_FILE,路径可以随意,不过不能有中文路径。设置方式可以参考ZLG的《Actel FPGA实验教程》或者《Libero 快速入门》;

  正确的操作方式是:首先将Libero 的License.dat文件放到某个目录下,例如:C:Actellicense,然后按照下图来设置即可

网友A:
我的LICENCE可以综合,但综合后不能看RTL

这样正常么??

网友B: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建议重装系统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C(2008-02-15):
二楼的情况是正常的

免费的License是无法查看RTL的。只有Syplify Pro版本的才可以查看RTL。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RTL对调试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网友A:
楼上的免除了我的担心

网友D(2008-03-21):
怎么弄啊Libero用不了啊

怎么弄啊Libero用不了啊

网友E:
libro怎么安装不了啊?

我的情况和上面的一样,也安装不了啊
请高手指教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