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我的synthesis不能正常使用,请教版主给予解决.

楼主(2008-01-15):
安装了libero8.1后,申请了license后,能运行libero8.1后,但在synthesis阶段,却出现如下画面,请问版主,怎么样解决此问题?

网友A:
自己检查一下看设置的路径有没有错

   如果不小心把路径的写错了,比如把License文件名写错了,都有可能出错。
    所以,首先你要确认,你是按照快速入门介绍的方法做的。其次,确认安装的V8.1是Free版的。

楼主:
我的synthesis不能正常使用,请教版主给予解决.

谢谢!

网友B:
看下License设置的方式

很多人由于并没有按照书上的名字来设置就会出现上诉问题,可以参考下,下面网站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56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的License是按照版主说的方法去设置的,可是还是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楼主的解决了吗?能否共享一下解决方法?

我的license设置如下图:

楼主:
我的是这样解决的

我的是在变量值设置
C:Actellicenselicense.dat时,少了一个"",添上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你可以先看看,你的License.dat中有你的硬盘号没有?
再者,你的设置变量中license文件夹首写字母也是大写的吗?

网友C:
回复6楼

我的License里面的路径是复制过来的,所以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想问一下,大家装好的是用Administrator装好的,还是自己的帐户呢?和帐户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D:
问题解决

我开始安装的选安装模式的时候选错了。看书上是第二行,结果也选了第二行。而其实书上的第二行是我们要用的模式,软件中第二行Synplify是Pro版的。所以License不可用了。在软件中应该选第一行的,如果照着pdf安装的同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呵呵,粗心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