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高手请进

楼主(2008-01-16):
我做一个4位全加器,编写好源程序后,自己写了测试源程序,在stiulus Editor中导入测试文件adder_tp.v后,在simulation Modesim中总出现如下图提示,请哪位高手帮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先用Wave Former生成激励文件

    有可能是你激励文件的名称或者格式不对。
    软件是默认倒入Wave Former生成的激励文件的,所以建议你先用Wave Former生成激励文件,然后再在自动生成的激励文件里进行修改。这样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高手请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