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开发板有问题

楼主(2008-01-16):
今天使用开发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接通电源就听到蜂鸣器发出声音。然后自己就关掉,重新打开还是回听到。然后又关掉,再打开,重复了几遍,突然不响了。
     但再次断掉电源,再接通后,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连接下载接口,有时候发现检测不到下载接口,但下载有时候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下载到里面的测试文件,开发板没有正确的反应。
     希望版主尽快给于回复。

楼主:
板子有问题

液晶平上没有任何显示。。。。。。。。。。。
led也不亮。。。。。。。。。

楼主:
开发板有问题

有的时候是好的..............!!!!!!!!!!!!!!1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啊

网友A:
别着急

现在公司的人可能下班了,明天他们就会给你答复的。他们挺好的,你跟他们说,他们会尽力给你解决的。

楼主:
开发板的问题

谢谢答复

网友B:
开发板问题

楼主现在是不是可以将光盘中的例程烧写到板子中?
如果连接不上下载线,可以通过designer中菜单栏中的TOOLS下的connect来连接一下,一般情况都是可以的。楼主再试试看。

楼主:
板子有问题

光盘中的列程再TOOLS中的connect检查时间,有时候回失败,但有时候虽然检查失败,但还是可以下载,下载完成后软件提示“RUN PASSED",但液晶平可能没有显示,但有的时候也会显示。。。。。。。。。。。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般的情况就是打开电源就会报警,蜂鸣器就再响。。。。。。。。。。
最近还考试,还要准备20好的进度报告,还要最硬件调试,希望能够给与快点解决!!

网友C:
reset

会不会是板子cpu部分的reset电路出现了问题, 查看一下

网友D:
这似乎也是一种比较正常的问题

我的单片机开发板也是那样,时好时坏,我想是板子上集成的东东比较多,难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C:
如果板子不稳定

如果板子不稳定,真要卖到客户手中的话, 售后服务就哭吧

楼主:
reset没有问题

reset部分没有问题,当按住reset的时候蜂鸣器就不响了,感觉好像是重新复位了。

网友C:
电源的进口,出口,你都焊个大电容再看看,还有电感线圈和电容是不是产生了振荡

楼主:
板子有问题

这个好是等待版主给与答复以后再说吧,因为下午要一门大类重点课。。。。。。
好可怜啊
呵呵
谢谢楼上大哥关注啊!

网友E:
Flash Pro软件的TOOLS设置并口下载器

   需要注意一点,每个工程只有第一次打开Flash Pro来下载程序的时候才需要到TOOLS里面去连接,然后再退出FlashPro后保存下工程,以后再打开同一个工程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TOOLS里面连接了,如果你再去连接就会报错,但是可以下载,也就是8楼所说的连接不成功但可以下载。
   换种说法,只要看到有下载器的信息后就不用去TOOLS里做再次连接了,如下图所示,就不用去连接,直接点击Progaramme就可以了。

网友E:
开发板问题

  开发板在出厂的时候我们都专门的测试过,每个功能部件都测试过,应该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排除一些额外的因素造成了开发板不正常:
  1、在运输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损坏
  2、本身程序设计有问题,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LED程序测试下是否是由于程序引起的。
  3、如果再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楼主:
谢谢版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下载线的问题我知道了 。但是板子一打开电源蜂鸣器就会报警,液晶屏没有显示那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我的怎么办?

我的一连接,就出现WINDOWS程序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怎么办?

网友F:
我们的问题更遭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oginary桌面未命名.jpg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重装了N次了,光驱都快废了。每次还要重启。烦死了。

网友F:
我们的问题更遭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oginary桌面1.jpg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重装了N次了,光驱都快废了。每次还要重启。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