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你们遇见过这种情况没有?

楼主(2008-01-17):
(无正文)

网友A:
License设置问题

   这个License是正确的,只要里面包含了你的C盘序列号,不能使用大多数原因是环境变量里设置不正确,可以看下我们 书上设置的方式,以及本论坛上有个关于License 设置的贴子,这样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