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开发板USB问题

楼主(2008-01-17):
板主您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十号领的板子,最近一直考试,没多少时间去看资料,今天终于考完了,刚才想去研究下USB,发现USB只要一接到电脑上,电脑就卡.
CPU利用率百分之百.请问是什么问题?卡的时候电脑音响发出一种蜂鸣声.

网友A:
USB问题

   首先说明下,开发板上的USB接口仅仅是一个USB的PHY,也就是只能解析USB的物理层的数据,将差分的转成单端的,对于USB的协议层是无法解析的,如果要实现USB的传输必须在FPGA内部嵌入USB的协议层的IPCore,这个IPCore我们这里暂不提供,需要的同学自己写或者网上下载,作为学生一个自己扩展功能,所以一般情况下可能不需要这个接口。
   所以理论上对电脑是没有影响的,如果出现上楼问题,首先要排除是否是电脑的原因,换台电脑看是否会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先不插USB线,先测试下开发板是否正常,然后再插上USB测试下。
   问题的出现会有很多的原因,不一定是开发板出现问题,我碰到很多的问题本身是由于用户的电脑有问题引起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排除的方法找到真正问题的根源,这样才利于我们解决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二楼

  首先谢谢您帮我解答,我试过的,开发板自身应该没问题.但是就是那USB不知怎么回事,如果不接到电脑上电脑很好,但是如果一接上就卡.我看了下电脑系统进程百分之九十九,可能就是你说的原因.因为板上没有USB的协议层的IPCore,所以电脑识别时不能读出,所以导致电脑卡的很.
    再次谢谢您百忙中的回答,我好好研究下那个协议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