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下载问题求助版主

楼主(2008-01-1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oginary桌面1.jpg我在进行完综合后如上图,
然后进行PROGRAMMING这一步,出现如图提示。C:Documents and Settingsloginary桌面2.jpg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我也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导入LCD工程时,点击Programming就出现楼主的情况。而导入RTC这个工程时,又可以通过,在点击Tools,然后选择“Connect Parallel Port Cable”时,就无法往下走了。请版主解答!

楼主:
问题更严重了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oginary桌面1.jpg现在在FLASHPRO软件里点CONNECT PORT CABLE会出现软件报错

网友A:
我们的情况如出一辙

我和楼主的情况完全一样,我试着自己将整个流程走了一遍,自己生成那个.pdb的文件,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你这次的问题就和我前面说的一样。
所以,很是着急啊,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

网友B:
我们也有的机子出现这一问题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网友C:
楼主实验打开时怎样的过程?

   请问楼主,你是将实验例程直接拷贝到E盘,然后打开,点击Flash Pro就出现你的错误吗?还是你自己建立的工程呢?

网友A:
我是拷到工程文件夹之中的

我是把光盘中的实验例程拷到Actelprj中的,结果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情况,我最后又只用了例子中的程序代码,自己一步一步做,做到下载这一步时还是一样的情况,反正是什么招都使出来了,卸了装,装了卸,连系统都重装过了。急着呢!请版主解答。

网友C:
试下下面的方法

    我们这里又重新打开工程都是可以用的,大家先将下图中Design Explorer栏下的 “Flash Pro File”目录下的"ADC_fp........."删除,然后再重新打开Flash  Pro 试下.

网友C:
加张图片

楼主:
我的问题

我为了确定不是其他软件的错误,只打开FLASH PRO 这个软件,然后代开试验版的演示文件,仍然是原来的问题。
为了验证是不是FLASH PRO这个软件,我重装了多次,然后又去网站上下了6。1版本的,仍然不行。请版主给个说法。这么多人遇到,肯定是软件的某个问题了。跟系统可能会有关系。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个软把所有系统都换一遍吧。出了问题,你们的解决速度太慢了,这样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进程。

楼主:
问题进展

C:Documents and
我的怎么找不到flashpro project files?我是直接把实验历程拷出来打开的。

楼主:
问题进展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oginary桌面未命名.jpg我的怎么找不到flashpro project files?我是直接把实验历程拷出来打开的。

网友A:
没人理我们啊

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啊 ,没有办法继续啊

网友C:
建议

楼主,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系统的问题,建议你在另外一台机子上只装一个Flash Pro软件,然后再装载实验板配套光盘中的演示文件(.stp或.pdb文件),试一下能否下载。

网友D:
结果还是要换机子?

我用实验室的机子,不行。。。。
用我自己的笔记本,还是不行。。。。

而同学装他自己笔记本上就可以。。。。
郁闷。。。

总不至于要重装系统吧。。。。
还是希望能有补丁什么的。。。。
或是说明哪里要设置一下的好些。。。。

网友A:
我就重装了系统,结果一样不行

但是我们有一个队友装在他的笔记本上又可以编程下载,但是关键是人家没有并口,不能下载哦。头疼!

网友C:
dmin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最好电话

网友E:
我们的也是~

跪求解决方法啊~这大冷天 呆在学校不容易。总不能因为这个问题郁闷而死吧~

楼主:
问题解决

重装系统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