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管脚分配问题

楼主(2008-01-19):
在检察管脚分配时出现如下错误:Error: PRL13: Cannot place the instance rst_pad o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locations because the instance Analog_inst/AB_INST connected to the clock ne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quadrant. This instance must be placed on a middle left or middle right global locations。请问版主是什么原因,该怎么结局啊,多谢了!

网友A:
答复

这是管脚分配冲突了,请将你的rst管脚连到这些管脚试一下:管脚名称中以GC和GF开头的,这些是全局管脚。如GCA2也就是D16管脚(请参照实验板配套书节《Actel FPGA原理与应用》第2.13.5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