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DC模块

楼主(2008-01-20):
版主好:
请问ADC模块中的STC参数的意义。我不太明白。如果ADC的系统时钟选择片外有源晶振的48Hhz,如果我将TVC设置为2,要是我要求采样率达到10KHZ(只对一个通道采样),那么我的TVC应该设置为多少呢?
谢谢!

楼主:
顶起来

顶起来

楼主:
又沉了……

又沉了,555,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啊?

网友A:
答复

关于AD采样率的说明请参见开发板配套教程《actel fpga原理与应用》2.11.3节模数转换模块(ADC),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楼主:
恩,我看了

版主好:
恩,我是看了才问问题的。
表2.52说,采样时间=(STC+2)*ADCCLK周期。
然后126页公式2-10又说了单通道采样时间的计算公式。
那么,哪个采样时间,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满足采样定理的采样时间呢?
谢谢你,呵呵。

网友B:
都在学校忙啊

我们早放假了,为了完成第一阶段的计划,我们还在学校受冻挨饿啊.(学校停暖,食堂停功了)同志们都加油啊

网友C:
同感

我们15号就放了,我计划待到28号

网友D:
我们还没考完试呢!

你们好幸福,我们天天还展转在自习室那。唉~考完就得回家了,要不车票都买不上了~
明年了~
呵呵

网友A:
答复

表2.52所说的采样时间是采样保持电路采样模拟信号的时间,并不包括ADC的转换时间,式子2-10的采样时间包括了前端保持电路采样模拟信号的时间一直到ADC转换完毕,并可以开始下一次采样的时间。你要求计算采样率,那就是用式2-10来计算的。

楼主:
好的

呵呵,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