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布局布线后防真问题

楼主(2008-01-22):
刘老师您好:
    我把您工程直接打开,前后防真都没有问题.但布局布线后防真又出现了加载错误.我该改哪个文件名啊?为什么要改呢?贵公司提供的实验教程上说默认就可以了啊.您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答复

    请大家仔细阅读开发板配套光盘中的Libero8.1快速入门中关于功能仿真和布局布线后仿真的注意点,在《Libero8.1快速入门》中明确指出
1.在功能仿真时,请把测试文件的模块名命令为testbench(注意大小写)不可命名为test_xx等,请统一这样命名
module testbench;
//...........
endmodule
2.在布局布线后仿真时,在调用子模块的顶层文件中,请把子模块名命名为“subblock_0”--subblock是子模块名,如子模块名为LED,在顶层文件中应该这样例化
module testbench;//假设这是顶层文件
//.......
LED LED_0(.A(),.B());//注意例化的名字是LED_0,不能是其它的名字
//......
endmodule

网友B:
请问这样命名是HDL语言语法要求,还是软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