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生成下载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01-23):
我用designer重新生成下载文件的时候出现

it currently been used by another session

我删除了原来的文件,怎么重新生成可以下载的pdb啊?

楼主:
现在可以了

还有个问题,在分配管脚的时候,实验里没有提及多下来的U1 U2应该怎么设置,我看例程是绿颜色的,但是我自己分配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
???

有人回答下么》?很基础,你们自己设的时候是怎么设的?

网友A:
那个实验

具体是那个实验,一般在例程中没有分配的管脚,可以有你自己分配,这些管脚主要是用来测试实验中的中间信号。一旦实验成功后,这些信号可以不必理会的。

网友B:
不能生成

在编译和布局布线都成功后,却始终无法生成下载文件,按照要求都配置好了文件,可是却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郁闷
The Export-map command succeeded ( 00:01:52 )
Error: Unable to create PDB file.

The 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 command failed ( 00:0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