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版主

楼主(2008-01-23):
在高级试验的Core8051中,p243页(实验教程),图5.7.4Core8051与程序存储器的连接中
Flash Memory ,Interface以及Core8051公用的是一个CLK时钟,但USER_CORE8051的顶丛文件中Core8051_ROM_Ctr的时钟确和Core8051不一致。

请问Core8051_ROM_Ctr是不是 图5.7.4Core8051与程序存储器的连接 那个图中的Interface?
如果是,为什他们的时钟不一致?
如果不是那Core8051_ROM_Ctr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时钟不一致

这个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是由于CORE51不能跑这么高的速度,所以要经过PLL将时钟降低到51能正常工作的范围内。而Core8051_ROM_Ctr的功能是简单的对busy信号进行调整,使其兼容8051的ROM反馈信号,这个模块的时钟是越快越好,这样调整出来的波形误差就越小。

网友B:
进度报告提交失误

  第一次是20号晚上交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居然没交上去,昨天公司的打电话给老师,才知道情况,今天又重新提交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