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模块列化的问题

楼主(2008-01-24):
再学习Core8051中,我发现Flashmem作为ROM使用的时候,Flashmem的很多的信号线都没有进行列化,那么再生成文件的时候这些没有被列化的信号线,系统将会如何处理?

如果对他们不进行列化,那么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其它的模块的使用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对不需要用到的信号线不给与处理??

网友A:
建议全部例化

   理论上讲都需要有一个确定的输入,但是有些信号线无论是高还是低都不会对功能造成影响,那就可以不例化,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给定一个确定的状态是最可靠的,所以建议例化所有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