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8051下载后电路没有反应

楼主(2008-01-25):
    我再学习了几天Core8051后,昨天和今天我就按照书上的步骤,逐一完成,最后将下载文件下载到了FPGA中。但下载后8个LED就没有任何反应,按了复位键后也么有反应。
    我们检测LED两端的电平,发现与FPGA相连的那个针主一直都是低电平,为0.28V,与它相对应的另外一根针柱是高电平3.32V,将接线冒插上后,只有LED1有微弱的光。关掉电源还是一样的症状。
    再创键FLASH MEMORY 的时候,我是把Core8051高级试验中的text.hex文件导入到Memory content file选项框中的。其他的我都是按照教程上严格设置的。
    请问出现上述问题可能是因为什么遭成的?

网友A:
答复

在生成下载文件时,flash的配置文件和hex文件要重现加载,请参见门驱动实验和温度监控实验中的布局布线这一部分,下图是生成下载前的配置图,前面有一个感叹号,点击modify配置efc文件和hex文件路径。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