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1-25):
ce, IO, COM, ecom, mb
这两天在 研究8051,自己写了个很简单的c,通过keil 生成了hex文件。
其他按照实验书上的步骤一步步做的,可是在编译的时候总是出现错误:

Error: Number of IO (W/ clocks) modules (236) exceeds the

limit (119) of the selected device.

The Compile command failed ( 00:00:08 )

我查看了综合生成的报告,发现IO使用情况为:
 IO Cell usage:
              cell count
            CLKBUF     2
             INBUF    98
            OUTBUF   136
                   -----
             TOTAL   236

Core Cells         : 5222 of 613824 (1%)
IO Cells           : 236 of 172 (137%)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IO被占用,想问下版主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根文件你设置错误了

网友A:
你再板子上能够下载书上的那个CORE8051吗?

把你的根文件设置为顶丛文件
再重新尝试一下
对了,我的那个Core8051试验不正常,有谁做出来了没有啊

楼主:
仍然困惑

根文件设置对了的啊,就是那个顶层文件user_core8051.v啊,可是老是错误

完全跑他给的那个例子,没有错误,但是下载到板子上也始终只有一个LED灯在亮,并没有出现预期的两个灯轮流亮那种效果啊

网友A:
我也是一样

网友B:
答复

如果工程路径不是在教程中的路径下,生成下载文件时候,一定要重新加载一遍flash配置文件和hex文件,如下图,路径不对时,前面有一个感叹号,点击modify进行设置,重新导入efc文件和hex文件

楼主:
请问斑竹

一楼所说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可以解决啊

网友B:
答复

可能是根文件设置错了,请确认是把文件USER_CORE8051.v设为根文件

楼主:
。。。。

根文件设置对了的啊,就是那个顶层文件user_core8051.v啊,可是老是错误

网友B:
答复

那个顶层文件是否是黑色的粗体显示的呢?如果是根文件会比其他文件的名字颜色显示的深些,如下图所示: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我开始只是看到它形式上是根文件,没注意到不是黑色粗体,改过后就好了,非常感谢,自己太粗心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