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试验教程双端口RAM综合是出现错误

楼主(2008-01-25):
(无正文)

楼主:
请大家注意字符的大小写!!

再创建RAM2K8的时候,要注意K的大小写,我做的时候没有仔细看书中的K的大小写,导致了上述错误。把K更改为小写的k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希望这个粗心的错误能够给大家一点帮助。

    在此我向所有参加比赛的朋友们提个建议:

希望大家能够再这个平台上多多交流,大家共同进步。因为我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望大家能够把自己宝贵的经验分享出来,更大家学习。让我们共同进步,实现“双赢”。

同意的顶一下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注意名字正确性

   一方面向上楼所说的要注意看端口名字的是否与与例化的模块的端口名字一致,同样要注意区分大小写。
   另一方面,如果出现错误也不用太着急,打开Synplify 的log文件,看看错误的提示是什么,然后对应的去找到原因、解决,这是一个过程、方法,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在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己能够去解决,不然就只能停留在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