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第二个实验,综合时没找到main.edn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1-26):
(无正文)

楼主:
还有这个

又重新试了一遍还是这个问题
第一个实验很顺利
这个就不知问题出在哪了
麻烦了,谢谢!

网友A:
答复

你的工程里面的S_PLL前面是问号,说明没有找到这个模块,请参看工程目录下的SmartGen目录下有这个文件没有,是否已经正确加载到工程里面了?请把这个模块重新加载后再试一下。S_PLL模块也可以自己生成,参照开发板配套教程。

网友B:
恩,主要检查main里面有没有包含

楼主:
关于S_PLL

是不是S_PLL模块得自己按照实验1那样生成一个啊,
在实验2里没有提到S_PLL(难道我没找到……-_-!)
我有仿照实验1生成了S_PLL模块,ok了~

楼主:
又失误了,呵呵,看到了,在P80页提到了S_P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