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SRAM程序reg类型的ledout没有赋初值,这样也可以么?

楼主(2008-01-27):
RT

范例外部SRAM程序中
ledout是reg类型啊,但是没有赋初值啊,这样也可以么?verilog不是要求reg类型都要赋初值么,寄存器啊?而且综合的时候连个warning都没有。可以解释一下么?

网友A:
答复

不赋初值是可以的,不过建议赋初值,一来有利于后仿真,二来可以确定上电的状态

楼主:
谢谢,很理想的回答

就是我想听到的,口黑口黑

楼主:
补充一下

在“always”块内被赋值的每一个信号都必须定义成reg型。

reg型数据的缺省初始值是不定值。

reg型只表示被定义的信号将用在“always”块内,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并不是说reg型信号一定是寄存器或触发器的输出。虽然reg型信号常常是寄存器或触发器的输出,但并不一定总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