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版主:Core8051实验并没有出现书中的那种结果???

楼主(2008-01-28):
    我将Core8051实验严格按照书中的步骤做了一边,发现下载后只有led1发光,其他的LED都不亮,更没有{“8个led中的两个从左到右一次亮过去”的这种结果。
    我向请问一下,你们给的TEST.HEX文件中的程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另外一个组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希望版主检查一下,用keil编写的软件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出现上述的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8051问题

1.检查复位的短路帽是否接上
2.如果在下载的时候发现program按钮为问号,说明需要重新导入hex文件来初始化FlashMemory

网友B:
2 楼

2 楼的能不能具体点,关键是这个指导书跟我们用的软件就不是一个版本的,所以大家操作起来会遇到很多问题的

网友C(2008-03-01):
自己新建core8051工程LED不亮??????

我现在在做Core8051的实验,发现如果用光盘上的工程下载,直接改一下配置参数就可以实现8个LED灯的流水显示,但是我自己新建工程,按照书中所说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就只有LED1亮,其余什么现象都没有,我想请问一下那些已经做出core8051的同学,自己新建工程实现流水灯显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是需要自己修改的?在此诚恳的谢谢大家!!!!!!

网友A:
re

8051的问题请参见置顶帖子:Core8051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