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8051实验最后下载

楼主(2008-01-28):
最后实验下载代码的时候,有下面的警告信息,最后电路不想它说的最后结果。哪个大侠给看看啊,先谢过了。

网友A:
Flash memory的问题

这个是由于这个实验中用到了Flash Memory,所以在下载的时候需要一个Flash的配置文件,同时还需要将Flash内的内容(一般都是HEX文件导入)。
具体的操作在“Core8051实验问题”中已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B:
答复

请参照论坛置顶帖子“Core8051实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