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8051实验问题

楼主(2008-01-29):
    最近很多人反映Core8051实验不成功,这是由于配置不正确所造成的。这里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在Core8051实验中hex文件和efc文件是对应于具体目录下的文件的,如果你把光盘中的例程拷贝出来,但是目录路径和我们教程中的路径不对,也会造成下载后编程文件没有动作的情况发生,如果你点击flashpro发现Program前面有问号,如下图,请重新配置下载文件

楼主:
Core8051实验问题

2.点击Configure Device,出现以下窗口,点击PDB Configuration...

楼主:
Core8051实验问题

发现flash memory模块配置前有一个感叹号,这说明配置文件路径不对,点击modify

楼主:
Core8051实验问题

3.这里发现有三个感叹号,hex文件和efc文件设置路径都不对,分别点击modify按钮,首先配置flashmem.efc文件,这个文件位于你工程目录下的smartgenflashmem目录下,请把这个文件加载进来,另外点击import content 把hex文件加载进来,test.hex文件位于core8051        est文件夹下面

楼主:
Core8051实验问题

如果正确配置后之后,可以发现Program图标上的感叹号不见了,这时候可以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你就会发现流水灯亮起来了。还有问题请在下面跟贴。

网友A:
谢谢版主

谢谢版主~~我们解决了。。终于把整个软件加硬件的流程走完了一遍。

网友B:
这个套路在电压监控实验里面有

参见P153

网友C(2008-03-15):
求助

我按照流程把程序都下进去了,可是怎么一个灯都不亮呀?

网友D:
求助

我的怎么按照说明下载下去,怎么就只有LED1亮阿

网友D:
51程序怎么控制不了LED显示

我按照书上的流程跑了一遍,但是为什么我修改51的程序就不按照我的思路跑阿,怎么总是两个LED从左向右循环显示,请大家帮助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