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管理员一定要回答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2-02):
最近经常烧写Fusion片子,我在担心等实验做完后,会不会因烧写次数过多会影响片子性能,请问Fusion片子最多能烧写多少次?谢谢!

网友A:
好象哪个次数不影响

好象哪个次数不影响 次数很大 他没有限制 应该没有问题 放心烧写吧 加油!

网友B:
re

完全没问题的,尽管放心使用,呵呵:)

网友C:
烧写是有次数限制的

    由于Actel的FPGA是基于Flash架构的,所以烧写是有一定的次数限制,Actel公司能够保证的是烧写500次,数据能够保存20年,但是并不是意味着烧写500次后FPGA就不能用的,而是不能保证数据可以保存20年,如果只需要将数据保存几年的话,可以烧写几千次。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也是需要考虑其烧写的次数,不要过于频繁的去编程,尽量先仿真,然后再下载。

网友D:
zhichi!!!

支持,多思考,多仿真,然后再下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