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嵌入51软核的问题

楼主(2008-02-03):
想问一下,最近做了一下FUTION CORE8051的实验,例程用的是汇编,我用KEIL C编程总是由开始直接跳转到800H,想问一下怎么设置才能使它像汇编一样跳转到30H,可以用C编程吧??还有就是,下载HEX文件时,有没有类似ISP下载的方法,用FlashByte下载好慢啊??

网友A:
我有同感,FLASHPRO好慢

我有同感

网友A:
关于core8051快速下载flash memory的方法

关于core8051快速下载flash memory的方法
刚开始使用core8051软核时,我下载程序时总时,把FPGA ARRAY和flash memory一起下载,速度非常之慢,严重降低了调试速度和打击学习兴趣.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下载单片机的hex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flash memory里去,而不用重复下载FPGA ARRAY,这样速度快了很多,调试软件核跟调试一块51单片机差不多,我猜这应该是大家所希望的.因为开始时我为此吃尽苦头.
      简单讲下方法吧:

     1) 打开flash PRO
    2)选择configure device
    3)在PDB  configulation中选择下载文件hex
    4)注意:  选择模式mode advance ,然后在action中选择,PROGRAM NVM,下载flash memory,
                这样下载时就只会下载flash memory ,而不会去下载FPGA ARRAY,

               仔细阅读ACTION里面各选项的意思,大家自然就会明白的啦

   有更好的方法请大家指点哦!!!

网友B:
下载速度问题

   并口的下载器的确慢了点,现在我们刚开发了USB的下载器,比并口下载要快上一倍,而且具有8051、ARM等调试功能,下个月可以出售,所以大家只能暂时用并口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