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学习FPGA该用哪种语言?

楼主(2008-02-04):
现在想学FPGA,但是不知道该用何种语言,请同仁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既然拿不准用何种硬件描述语言,

那就用原理图输入吧。

用了你就明白什么叫“基本功”了。

网友B:
汉语和英语,然后是Verilog,HDL和VHDL

网友C:
还是用汉语比较好

我觉得你还是用汉语比较好吧 那样熟悉点 好用点是吧 也可以好好交流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