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并口能转换成USB口下载吗?

楼主(2008-02-06):
用的是笔记本,但是下载只能用并口,笔记本中又没有并口,目前下载调试都借的是别人的台式机.所以想请问如果我通过一根转换线将并口转成USB口后接到笔记本上是否能下载成功?有人试过吗?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要用专门的USB下载器,我们公司快要推出了

网友B:
re

(1)现在的USB转并口的线,只能应付下老式打印机一类的东西,如果做调试的话,现在还不能做到,据了解:)
(2)现在想在笔记本上用的话,就要用PCMIA卡转并口,直接连接到笔记本主板上的东东。现在笔记本是比较讨厌,对开发人员来说,呵呵:)我现在就在用这个PCMIA卡,挺好用的。买的时候注意点买质量好的就OK了。

网友C:
PCMCIA卡到我们网站看看

不能用保退

楼主:
USB下载器什么时候推出?

请问该公司的USB下载器什么时候推出?

网友A:
USB下载器

  USB下载器下个月中旬到下旬的时候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