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02-17):
AN, ST, ce, AD, AC
我在做实验教程中的实验十(电压监控实验)中,当分配完引脚后,点击“检查”按钮后,提示如下错误:Error: PRL13: Cannot place the instance rst_pad o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locations because the instance Analog_inst/AB_INST connected to the clock ne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quadrant. This instance must be placed on a middle left or middle right global locations.

清帮忙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我是完全按照教程上的步骤做下来的呀!)

网友A:
请确认管脚分配是否正确

是按下图分配的吗

楼主:
好像看出点问题了!

首先感谢zlgactel回答我的问题,我对过了引脚分配是一样的,这是我分配后的图(如下图所示),我发现rst管脚的macro cell与您给的图不同,好象是引脚的属性有所不同吧!请问:问题是否是它引起的,如何修改?

网友A:
是这个问题

   修改方式参考4.14实时计数器的实验

楼主:
万分感谢!我终于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