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8051快速下载flash memory的方法

楼主(2008-02-17):
关于core8051快速下载flash memory的方法
刚开始使用core8051软核时,我下载程序时总时,把FPGA ARRAY和flash memory一起下载,速度非常之慢,严重降低了调试速度和打击学习兴趣.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下载单片机的hex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flash memory里去,而不用重复下载FPGA ARRAY,这样速度快了很多,调试软件核跟调试一块51单片机差不多,我猜这应该是大家所希望的.因为开始时我为此吃尽苦头.
      简单讲下方法吧:

     1) 打开flash PRO
    2)选择configure device
    3)在PDB  configulation中选择下载文件hex
    4)注意:  选择模式mode advance ,然后在action中选择,PROGRAM NVM,下载flash memory,
                这样下载时就只会下载flash memory ,而不会去下载FPGA ARRAY,

               仔细阅读ACTION里面各选项的意思,大家自然就会明白的啦

   有更好的方法请大家指点哦!!!

网友A:
不错啊

谢谢楼主,哈哈,软核可以用JTAG调试吗??

网友B:
re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仅是flash可以单独下载,fLashRom也可以单独下载

网友B:
置为酷帖

多谢楼主,置为酷帖,希望大家多交流一些实验中的好方法,好经验。另外软核的JTAG调试需要工具支持,这个调试器下页月可以开售。

网友C:
不会用啊~帮个忙吧~

lz的方法很好,能为大家节约很多时间
可是我试了一下,在第二步时不知改怎么选择,没有选择HEX的选项
并且FPGA ARRAY的勾去不掉,那该怎么选择呢?

谢谢啊~

网友B:
RE

是在FlashPro中打开,不是在Designer中打开。

网友C: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但这种快捷方法还是没有学会啊~

帮帮忙,呵呵
怎么选的啊?

网友C:
加个图

顺便问下,只下载flash memory是否也算FPGA的下载次数?
就是说最好也不要过于频繁的调试51内核程序?

网友C:
lz赐教 啊!!

lz赐教 啊!!

网友B:
下载Flash Memory特别注意

Flash Memory是有编程次数限制的,烧多了会被烧坏.
所以大家在做8051下载程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尽量减少烧写次数

网友D(2009-10-25):
的确很酷,呵呵

网友D:
我已经试过啦,很不错

网友D:
也不知道LZ是怎么想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