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8051问题求助

楼主(2008-02-19):
CORE8051的程序存贮器为FPGA外部FLASHROM(EEPROM),
如何下载程序代码到外部存贮器?

网友A:
代码是在Fusion内部的

开发板上Fusion内部带有2Mbit Flaash,代码是烧写到芯片内部的flash的.

楼主:
内部好解决

就是当存贮器在片外时,如何解决?

网友B:
CORE8051的地址线是16位,没有什么片内FLASH的,

为什么要烧到片外?我想你一定是把它和AT89S52来比较了,不等同,CORE8051的地址线是16位,没有什么片内FLASH的,

楼主:
是指FPGA芯片的外部与内部

是指FPGA内部 外部

网友A:
是指51内核内外

  提供的8051内核的程序存储器寻址地址就是16位的,可以访问65536空间大小的程序代码,所以和标准的51还是有点区别的。其实在Fusion里面使用不需要使用FPGA外部的存储器作为51的存储器,只需要利用FPGA内部的Flash Memory作为存储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