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基础实验RAM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按照试验程序完成了一遍,但是串口发出的数据不是本身接受的数据,用逻辑分析仪观察,PC向FPGA发送正确,FPGA向PC发出的全是00。
又重新装载了例程的工程,结果正确,对比了自己建的工程和例程,程序完全一样,但是整个工程的大小不一样,说明我自己建的工程和盘中的例程有某处不一样。
在重新检查并核对了,没有在程序上发现不同,但是在hdl文件夹中发现,盘中工程比我的多了一个文件(如图)。

我又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地试了很多遍,结果还是不正确,FPGA传出的数据总是00。

请问我这个问题会是出在哪呢?哪个文件是什么意思,在那一步操作中可以把它生成呢?

我能保证程序语句绝无差错~ 麻烦指点~
谢谢!!

楼主:
我自己建的工程

网友A:
请检查一下你的RAM

  请检查一下你RAM中是怎么设置的,书上的图4.3.3中写错了,图中的RESET右边的那个勾应该取消的,就是取消RAM的RESET功能,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在top.v中关于RAM这个模块中并没有涉及RESET这个引脚,由于RAM中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写不进去数值,当然返回的就是全0了。
  楼主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