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版主Fusion的ADC能单独使用吗?

楼主(2008-02-20):
请问版主Fusion的ADC能单独使用吗?也就是像普通ADC那样进行电信号采样并
转化为数字信号。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用Fusion的ADC对板外电压进行采集,并转换为数字信号,供内部逻辑进行运算。

网友A:
re

请问您所说的单独是什么意思?是说像普通的ADC芯片一样上电就可以工作吗?
Fusion里面的ADC模块是需要配置后才可以使用的,这具体表示在配置模拟宏模块AB上面,开发板配套教程中的ADC实验应该说就是单独使用的一个范例,您所说的ADC模块采集外部电压信号,并转换为数字信号,是可以实现的,请参照教程中的ADC实验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