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高手:关于ADC的sysclk和adcclk两个时钟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2-21):
是后者

  要注意ADCCLK = SYSCLK/(4*(TVC+1)),不过你上面写的TVC=1111_1111=1024有错,应该是TVC=255,最后ADCCLK =SYSCLK/1024,但是这样ADC是不会正常工作的,需要让ADCCLK控制在1M到4M之间,如果SYSCLK选择4M,则TVC应该等于0,这样最后才能得到最低1M的频率。
   建议用Analog System Bulider软件自动计算生产ADCCLK的值,而无需自己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