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重新装的Libero,原license不可用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2-21):
帮我看看哪里错了,谢了!

楼主:
我重新申请了一个license也不行……

网友A:
re

你重装了系统后C盘那个什么号码是要改变的,申请的时候不能用你重装系统前那个号码,要重新去查一下C盘的那个号码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的话俺也不知道了

楼主:
是这样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