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ADC输出的二进制数如何换算成实际的电压值

楼主(2008-02-21):
用的是12位的ADC,用的是内部2.56V参考电压,模拟模块建立时MAX值设为5V,我们用理论上的参考电压和12位精度的换算关系把ADC_RESULT换算成10进制数,但跟我们的输入电压有很大的差别,请问12位ADC在我们如上的设置条件下到底是如何换算成模拟电压值的?

网友A:
12位全1时就表示2.56V,全0时就表示0V。

中间平均分成4095份,自己算吧。

楼主:
最大值应该不是2.56V吧

如果12位全为1时是2.56V,那最大能检测的电压就只能是2.56V了,这不可能的吧。

网友B:
是有点不对劲

全为1 应该是5.2V吧??

网友C:
3楼、4楼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