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综合后仿真问题

楼主(2008-02-22):
综合后仿真出现如下问题,布线后仿真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在前仿真中能够正常进行。
在以前也有个帖子问过这个问题,说可能是路径有中文名,但是路径没有存在中文名的。

楼主:


楼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丫

老是出现综合后仿真不对,综合前仿真完全正常,其他程序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急!急!急!

网友A:
难道是没有找到某部分电路

网友B:
能否把你的工程打个包发上来呢?

  把你的工程打个包发上来看下

网友B:
re

你好,看了一下,后仿真是没有问题的,请问run.do文件你是不是修改过了?
另外你的测试文件名为ff.v,建议改为testbench.v.里面模块的名字也改为testbench,然后用默认的设置再仿真一下。

网友B:
re

下面是你run.do文件的部分:
vsim -L fusion -L postlayout  -t 1ps -sdfmax /dd_0=${PROJECT_DIR}/designer/impl1/dd_ba.sdf postlayout.testbench

这里的testbench不存在,把测试文件的模块名改为testbench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