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IFO实验有错误吗?

楼主(2008-02-22):
我做的结果总不对:
如:PC向FPGA传a1 b2 c3 d4
FPGA向PC就成了 c4 b1 a2 d3

试了多次,规律是:相邻的两个数高四位位和另一数的高四位互换,然后最后一个16位数挪到第一个输出。

网友A:
确认下你的光盘内容

   你的Libero是什么版本的?8.1还是8.0?另外确定下串口精灵设置的界面是否和实验书上一致?

楼主:
re

8.1的,串口没有问题啊~

还有第一次传输的第一个数据常出错是吧,只要不复位,接下来的实验数就是正确的,只是存在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