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实验:恒定系数乘法器实验
这个是因为没有装载对文件吗?

装载哪个啊,我试了试没找对~

网友A:
我好像知道了

一个原因是我用的例程是在中文路径下的,就装载不上了。
还一个原因我在英文路径下的工程中有错误,当然也装载不上。
综合起来弄得怎么也仿真不了~
呵呵,把例程烤到其他目录下,并改正了自己工程的错误,就好了!

终于好了~

网友B:
大家也注意,避免以后发生这样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