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综合找不到.edn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02-22):
TI, Multi, ip, AI, TE
以前有次找不到main.edn是因为我的PLL_1M没有添加,那里显示的是红问号。

这次实验没有这种情况,我和范例的工程对了,没有缺文件少添加什么的,可是在综合是error,说
File not found: E:Actelprjmultiplysynthesismultiply.edn

网友A:
你是否自己建的工程?

   那你看下E:Actelprjmultiplysynthesis是否有multiply.edn的文件,如果是自己重新建立的工程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试下重新建立工程

网友A:
是的,谢谢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