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lash Memory 初始化RAM layout步骤出错

楼主(2008-02-22):
   小弟请教各路高手.
   我在进行Flash Memory 初始化RAM 实验中点击layout后有一个错误提示:PRL13:Cannot place the instance rst_pad o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locations because the instance flash_ram_ini_0/NVM_INST connected to the clock ne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quadrant.This instance must be place on a middle left or middle right global locations.  怎么解决啊?
  小可系菜鸟级别。望众位大侠帮忙。深表感谢!

楼主:
后面的一些实验都出现的这个问题

  各位高人帮帮忙吧

网友A:
re

你好,这个问题前面帖子已讲过,请参照实验教程中的4.10电压监控实验中的布局布线一节,这里综合的时候要加一个约束才可以。

楼主:
呃... ... 还是不明白

     麻烦 版主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 没找到那个帖子

实在是不好意思

网友A:
re

具体的流程参见4.10电压监控实验

楼主:
呃... ...

  呃... ...    这个... ... 4.10说得也好像也不是很明白 倒是4.14对我有些启发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