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外部SRAM实验问题

楼主(2008-02-22):
     请问各位大侠 小弟做此实验的结果是八个LED一直处于发光状态。听见的声音是钟表的咔哒声 另外开发板屏幕随着声音闪烁。这个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A:
做实验之前最好先看下书和理解理解代码

网友B:
外部SRAM实验问题

那个实现好像是你用他那个工程文件做出来就能正常,就是亮的LED按照从255一直递减到0;而你自己用他的文件综合,布线就会出现你所说的结果,我看了程序了,没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和他的结果差别那么大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我的也是~

我还好好把例程的布线和我的布线对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知怎么回事~
有谁作出来了吗?指点一下吧~

网友D:
做出来的哥们说说是怎么回事行吗……

我也做的和楼上很相似
不知怎么搞的
一定是哪没注意到~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