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电平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8-02-24):
请教工程师
    当芯片在和5V的其它芯片交换数据时,存在一个电平转换的问题,若对Fusion 下载时选择I/O端口为LVTTL型,可以把其芯片的5V输出电平直接连接到Fusion的输入管脚吗?我测试其它的芯片输出短路电流不到1mA。
请工程师解答!
谢谢!

网友A:
re

需要添加另外的电路来支持5V的输入,具体的电路请参见Fusion用户手册第二章的2.8.5小结。